GPS热启动问题

楼主(2015-03-13):
小弟刚涉及GPS,请问GPS加了纽扣电池,是不是每次启动都属于热启动,有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吗?另谁有GPS天线内外置自动切换硬件电路!

网友:
GPS加纽扣电池,是给GPS模块的RTC时间供电的,当停车状态超过一定时间或距离,再启动就不属于热启动,属于温启动(warm start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