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仿真时报错

楼主(2015-03-13):
在TI网站下载了一个LM2902的TXT文件模型,通过编辑、修改,做了如下图的一个简单的比较器仿真电路:
不知道为什么仿真时报如下错误,请大师指点,谢谢!
ERROR(ORPSIM-15108): Subcircuit LM2902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

网友:
在仿真文件设置里的   configuration file  将LM2902.OLB(符号库)加载到设计中(add to design)   即可

楼主:
成功了,非常感谢yujingfa

网友:
    就是告诉你没有这个子电路可以调用,那么把这个子电路指定一下就对了,如上位兄台所说

网友A:
    插一句,如果有多个模型,可以整合到一个.olb中吗?要怎么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插一句,如果有多个模型,可以整合到一个.olb中吗?要怎么做

    我也想知道,目前是一个模型,一个olb,觉得麻烦

网友:
    搭车问下,传不了图片,不知道是我网络的问题还是啥?  第一次用CANDENCE仿真,为啥我仿真总是提示没有SPICES模型,就连电阻电容搭接的电路也仿不了。再者我COPY 默认的仿真电路,也是仿不了。不知道哪的问题?

网友(2016-01-10):
    添加了LIB之后还是有问题。。。这是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