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图片制作公司logo

楼主(2015-03-13):
请教一下各位,手边有一张公司logo的图片,怎么做成机械元件logo?以前做过,但是忘了怎么做的了。。。

网友A:
    首先图片要转成单色、bmp格式。
Allegro16.6中,File->new,Drawing Type选择Mechanical symbol,输入文件名;
    File->Import->Logo,选择bmp图片,设置需要放置的层,import导入即可;
Allegro16.6之前的版本需要借助skill程序才能导入,EDA365实验室的skill工具包中有此辅助程序。

网友:
    16.6可以直接导入了啊,还在用16.3上 skill导入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首先图片要转成单色、bmp格式。
Allegro16.6中,File->new,Drawing Type选择Mechanical symbol,输入文件 ...

    为什么我装的16.6的allegro没有这个功能呢?找不到导入logo 图片的选项啊。
我的软件版本如下:
    16.6 p004(v16-6-112G)  10/20/2012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为什么我装的16.6的allegro没有这个功能呢?找不到导入logo 图片的选项啊。
    我的软件版本如下:
    16.6 p ...

你在新建文件时,Drawing Type选的是选择Mechanical symbol吗?否则就是补丁的问题了,你还没打最新的补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在新建文件时,Drawing Type选的是选择Mechanical symbol吗?否则就是补丁的问题了,你还没打最新的补 ...

    类型选择不会错,可能没有安装最新补丁包,不知道哪里有最新补丁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