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电源EN端噪声很大

楼主(2015-03-13):
Hi 各位大侠,
我用MPS的MPQ8632电源IC设计了一个电源电路,Vin=12V,Vout=1.0V,用示波器量测EN端,FB端和VCC端,
都有很大的噪声,EN端的噪声有一点几伏,噪声频率是68KHz,然后量测BST端,发现有比较大的过冲,跟EN端的噪声频率一致。
我的原理图见下图,请帮忙看看是哪边的问题?? 谢谢!!

网友:
楼主,你多虑了
BST 的功能是钳位升压,也就是SW通过电容和二极管钳位到高压,此高压大于VIN,用于给内部的NMOS的GATE供电,这里过充大是很正常的。

EN 也是类似,原因是VIN的纹波比较大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!
我现在把串在BST和SW端的电阻改成100ohm,BST端过冲没了,但是下冲很大,
重新测量EN,FB和VCC信号,毛刺减小到500mV,比原来小了不少,
看来这个还是会引入噪声的。
大版,串接100ohm的电阻用法没问题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!
我现在把串在BST和SW端的电阻改成100ohm,BST端过冲没了,但是下冲很大,
重新测量EN,FB和VC ...

楼主,你不要管BST的波形,这个地方本身就很差,我不建议你用100R的,一般都是0R的,因为用的大了,会影响MOSFET的开关。
至于EN,以及VCC的波形,只要不超过器件允许范围即可。

网友:
BST端的电阻可以调大试下,可能有效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不要管BST的波形,这个地方本身就很差,我不建议你用100R的,一般都是0R的,因为用的大了,会影 ...

我们在一款产品中,这个电阻不加,200-300M频率段会有个大包,导致EMI的基线整体抬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在一款产品中,这个电阻不加,200-300M频率段会有个大包,导致EMI的基线整体抬高

经验收下了.不过我们的产品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加过电阻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在一款产品中,这个电阻不加,200-300M频率段会有个大包,导致EMI的基线整体抬高

对,其实我感觉电源和所选择的电源IC选型、PCB LAYOUT关系都比较大。反正最后以实测结果为准吧。

网友:
EN 这里是不需要处理的
因为EN噪音来源VIN
说明VIN 不干净
对EN 来说 你主要满足 H/L这个条件
H/L是开启电源的条件。纹波大  只要不超过
产品规格,是没有问题的
BST钳位升压  这块你可以看内部电路
在实际使用中不需要考虑

最关键是你输出电源是不是正确   纹波是多大  ?满足你产品的需求不?

楼主:
输出电源是正确的,输出电压时1V,纹波在50mV。
只是该项是我们硬件测试人员提出的一个bug,
EN测得毛刺Vpp有2V,感觉太大了,所以才考虑减小此处的噪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输出电源是正确的,输出电压时1V,纹波在50mV。
只是该项是我们硬件测试人员提出的一个bug,
EN测得毛刺V ...

楼主,求一下你们的硬件测试项目/规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求一下你们的硬件测试项目/规范

我手头上暂时没有该资料,问下硬件测试的同事,要到了发给你。

赞一个!

网友:
同样觉得EN端的纹波是输入带来的,检查一下输入电源吧,看看layout走线有没有交叉等

网友:
你这个是振荡信号接到使能,没什么问题呀

网友:
楼主测试规范也给我一份呗,,邮箱891724935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