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Cadence Sigrity 16.6破解出现问题,怎么解决。

楼主(2015-03-13):
我是按照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01744-1-1.html破解的,但是破解完之后,出现图示情况,怎么解决啊?

网友A:
你打开的地方有问题,应该从sigrity模块进入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打开的地方有问题,应该从sigrity模块进入软件

不是从这里吗?
我在看《Cadnence 高速电路设计》这本书

网友B:
目前16.64 破解未将PI_base和SI_base两个feature破解。
这两个功能无非是allegro界面下与sigrity的连接而已,直接用cad translators转成spd就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前16.64 破解未将PI_base和SI_base两个feature破解。
这两个功能无非是allegro界面下与sigrity的连接而 ...

明白了,谢谢

网友:
你们太明目张胆了吧

网友(点评):
明目张胆? 得是不能出现不和谐字眼? 哈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从这里吗?
我在看《Cadnence 高速电路设计》这本书

是这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这里

哪里啊

网友:
就是你现在贴出来的图

网友(2015-05-10)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真的是这样吗,我也是这现象,我快被那个折磨死了都

网友(2015-06-25):
楼上的解决了问题没,为什么别人的电脑可以而我的不行,台式机和笔记本都不行,好像Cadence和sigrity没有关联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