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xt setup的line space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5-03-13):
    allegro中的text setup中,有个选项是line space,请问是什么意思?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    这个功能很少用,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,它是指两行文字的间距。当需要连续输入多行文字时,在完成一行按下回车后,下一行与完成行之间的距离就是由这个参数来定义的。
    呵呵,似乎有点鸡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功能很少用,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,它是指两行文字的间距。当需要连续输入多行文字时,在完成一行按下回 ...

    实验了一下,恰如版主所说。楼主太威武了,这么小的细节都知道的这么详细,佩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