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线为什么不能最短化

楼主(2015-03-13):
我的PCB文件的飞线为什么不能最短化?看了里面的设置没问题呀!我也已经使用了CTRL+M了!
请教各位大侠之下招!谢谢!

网友A:
重新导出,再导入试 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导出,再导入试 一下

从新导网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导出,再导入试 一下

没变化!

网友:
那是要继续猜,还是直接上传文件?

网友:
导成DXF文件,再重新导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