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orm中如何实现每个按钮只能点击一次

楼主(2015-03-13):
Form中如何实现每个按钮只能点击一次?

网友A:
只要在該按鈕執行完後,在執行
axlFormSetFieldEditable()這個函數,就可以將按鈕變成灰色,不能再按下.

网友:
学习了 LS好腻害 ^^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在該按鈕執行完後,在執行
axlFormSetFieldEditable()這個函數,就可以將按鈕變成灰色,不能再按下.

多谢 大神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