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的EMI问题

楼主(2015-03-13):
不知道哪位大神是否有HDMI的EMI整改经验,最近小弟被这个问题整的头疼,共模电感也加了,电容也加了,还是找不到彻底的解决方法

网友A:
检查CEC电源。
特别是电平切换电路NMOS或者bjt的过冲。
若实在不行,在transmitter附近加吸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CEC电源。
特别是电平切换电路NMOS或者bjt的过冲。
若实在不行,在transmitter附近加吸波。

感觉像信号线上引起的,我的HDMI是由全志A31平台的直接输出,走线由于结构原因,拉得比较长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CEC电源。
特别是电平切换电路NMOS或者bjt的过冲。
若实在不行,在transmitter附近加吸波。

还有这吸波是啥,有规格书么?

网友A:
吸波纸
软性磁材料,专门用以降低电流引起的辐射。
价格会高于导电纸,建议先调试电平转换电路和电流补偿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吸波纸
软性磁材料,专门用以降低电流引起的辐射。
价格会高于导电纸,建议先调试电平转换电路和电流补偿 ...

这个吸波片我有贴过,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

网友:
贴在哪个位置?面积是多大?厚度是多少?

楼主:
我贴在PCB的走线上,厚度有两种,应该是0.25和0.5mm两种厚度的

网友B:
所选的器件怎么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选的器件怎么样!

你指的是什么器件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指的是什么器件?

HDMI 器件,还有滤波的器件,都要考虑一下!

楼主:
HDMI器件是主控芯片直接出来的,中间加了EQ-->共模电感---->ESD管

网友C:
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没用屏蔽电缆导致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没用屏蔽电缆导致的?

电缆我剥开开了,是有屏蔽,还和金属头连在一起,但是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再加导电布包起来,确实有效果,可能屏蔽性做得不好,但是那是我们产品的标配线。现在在推动供应商修改,但是应该机器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缆我剥开开了,是有屏蔽,还和金属头连在一起,但是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再加导电布包起来,确实有效果,可 ...

如果线缆解决不了,可以想办法通过增加差模电感和PCB设计来实现!

网友:
    你要测试一下,当HDMI线断开,让HDMI继续发射信号,看看EMI是否会超标,如果不超标就好办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贴在PCB的走线上,厚度有两种,应该是0.25和0.5mm两种厚度的

PCB走线的位置应该要靠近HDMI的发射端,不要靠近连接器端,特别是3组通道密集的位置。

网友D(2015-04-17):
   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?干扰源在哪,怎么解决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问题解决了么?干扰源在哪,怎么解决的?

    我们提高了线的质量

网友E(2015-07-17):
    还可以改HDMI的驱动电平,改BIO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还可以改HDMI的驱动电平,改BIOS。

    改动过驱动电流,会出现兼容性问题,有一定的效果

网友(2015-09-30):
    HDMI我记得有一个level shift电路,好像是clock和data的信号,那个地方也要注意下

网友(2015-10-31):
    你们的PCB板设计是怎么样?走在表层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