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 designer仿真疑问

楼主(2015-03-13):
hi  all, 最近在做 quick eye 仿真时候,有时候出现仿真中断,最后显示信息为:serializer: iff_writer(error):Object 32 unterminated
serializer: iff_writer(error):Object 33 unterminated
serializer: iff_writer(error):Object 34 unterminated 。
这是什么意思? 不过瞬态仿真可以通过。

网友A:
信息量太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息量太少

确实有点少,因为我在公司电脑做的仿真,没法把相关提示信息传出来,除非在家里重新跑一次。
不过我现在就用瞬态仿真跑,结果更准确些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内存不够导致地

网友B:
出现iff_writer这类错误,很有可能是你的激励源的设置问题。
给你个找出错误的思路。
不改变analysis设置的前提下,用激励源接一个最简单的50ohms电阻仿真一下,能正常说明是中间模型的问题。不能正常,说明激励源错误。

同样的思路可以用于查找通道中的设置错误。

仿真和调试其实是一样的,逐路排查很有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出现iff_writer这类错误,很有可能是你的激励源的设置问题。
给你个找出错误的思路。
不改变analysis设置 ...

hi cousins,你的提议很好,多谢。一般电路排查也是先从最简单连接方式开始。 向你请教个问题,是否可以根据根据 s 参数评估出哪些路径有多大问题,
及其可能的存在什么问题,改进方式,及其可能的改进程度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hi cousins,你的提议很好,多谢。一般电路排查也是先从最简单连接方式开始。 向你请教个问题 ...

S参数反映的是整个路径的输入和输出的能量,所以你无法抓到中间的细节。要看哪里出问题用TDR是最直接的,理想的状况就是平稳的均匀的特征阻抗一路过去,有突变的地方就是你要改进的地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参数反映的是整个路径的输入和输出的能量,所以你无法抓到中间的细节。要看哪里出问题用TDR是最直接的, ...

hi cousins,多谢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参数反映的是整个路径的输入和输出的能量,所以你无法抓到中间的细节。要看哪里出问题用TDR是最直接的, ...

TDR能看到阻抗一致性的好坏,但阻抗一致性的好坏不能从根本上看出问题,我见过5G速率通道,连接器处阻抗60多ohm,2个连接器,3个板子阻抗也都偏差10几ohm,过孔N多个,过孔等阻抗变化就不说了,在加线缆,系统一样的跑。

另外S参数信息是包含通道的损耗,阻抗一致性,延时,谐振和串扰等信息的,这也是很多高速serdes信号会给出S参数的规范的。

TDR曲线和S参数都不能绝对判断系统是否能运行,他们只是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或者预判系统的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