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中 执行ix 移动东西的时候,系统不能执行这个命令。

楼主(2015-03-13):
    allegro 中 执行ix 移动东西的时候,系统不能执行这个命令。allegro 直接显示找不到这个命令!

网友:
    格式确定没问题    ix  空格   数字     如果还找不到看下系统自带的env和 环境变量的env

网友:
    在系统自带的env文件中(X:\Cadence\SPB_16.5\share\pcb\text)对ix、iy是定义为快捷键的形式,可能你的系统env被改了,这个快捷键没定义,可参考下面的内容,自行手工添加:
    alias ix ipick
    alias iy ipick 0

网友:
    还真有出这种情况的。。。楼上两位说的对,哈哈~~

楼主:
    好的,是修改了系统的env 导致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