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怎么批量设置字体大小

楼主(2015-03-13):
信号名,已有,字体太大,想批量改小?

网友A:
是特定幾個字体太大呢? 還是所有全部字体太大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特定幾個字体太大呢? 還是所有全部字体太大呢?

是特定的

网友:
特定的幾個字体太大,通常是一個一個改。目前找不到好方法一次修改。

然而有加速修改的方式,就是錄製 MACRO 指令,只要一鍵就可以改一個信号名的大小,不用在那兒選擇花大半天的時間。

网友B(2015-07-09):
你不早跟我说。看附件图,涨姿势。不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不早跟我说。看附件图,涨姿势。不谢

    谢谢,就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