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SI请教

楼主(2015-03-13):
使用PowerSI仿真时出现 “The SNP file is out of the frequency range of the simulation”,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请说清楚点,不要让我们猜谜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根据字面意思用文本编辑器查看使用的snp文件内容,发现频率范围设置超出了snp文件给出的范围

网友:
軟件一般只對範圍內的資料作外插的, 超過範圍很有機會會出錯

楼主:
frtdys说到点上了,菩提老树说的没有任何意义

网友(2017-01-09):
选择电容模型的时候遇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