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线开关(ASM, Antenna Switch Module)为何要注意P1dB ?

楼主(2015-03-14):
以ASM来讲  P1dB有两个含义
一个是衡量携带功率的能力
一个当然就是线性度

先讲携带功率的能力

当PA输出   小于ASM的P1dB时
表示此时ASM  操作在线性区
则ASM的输出功率如下式 :

但是   若PA输出   大于ASM的P1dB时
表示此时ASM  操作在饱和区
则ASM的输出功率如下式 :

那么ASM整体的Loss就会增加  如下图:

信号频率越高   Insertion Loss本来就会越大了   再加上Compression Loss
那么PA的Post Loss会大幅增加
此时为了达到TargetPower   PA需打出更大的输出功率

这样PA的线性度变差

其非线性失真就会加大    同时耗电流会上升

再来是线性度
若线性度差   会衍生许多噪声,例如 DCOffset,谐波,以及IMD(InterModulation),如下图 :

其实只要是PA输出的组件   哪怕是SAW Filter, 或Duplexer
都要考虑其P1dB
例如SKYWORKS的BAW Filter, SKY33106-360LF
一样有P1dB的Spec跟限制

或是AVAGO的Duplexer, ACMD-7409
其Datasheet也有标注P1dB

由下图可知    若TX Filter线性度不佳
会因为其PA输出的强大功率   而产生IMD失真

既然无源的滤波器, 双工器, 都有这样的考虑
那ASM肯定也要考虑P1dB  因此Datasheet同样会标注
例如SKYWORKS的SKY13373-460LF

若线性度差 就会有IMD失真
以DCS1800与WCDMAIMT为例,
若发射给基地台的WCDMA频率(1.95 GHz),与其他手机发射的DCS1800频率(1.76GHZ),在ASM中产生IMD3,

则将会影响WCDMAIMT的接收性能(2*1.95 – 1.76 = 2.14)。

因此IMD3至少要小于-105 dBm才不至于有DesenseBlocking的风险
IMD3的大小  取决于IIP3的大小   IIP3越大
那么产生的IMD3就越好
所以Data sheet也会标注IIP3
同样还是以SKYWORKS的SKY13373-460LF为例

另外  输入功率超出线性范围  除了上述的CompressionLoss跟非线性效应
Isolation也会变差

由上图可知,PCS的Tx频率范围,会跟DCS的Rx频率范围,有部分重迭,
若ASM的Isolation不够好,则DCS的Sensitivity会受PCS的Tx影响。

另外就是谐波  ASM所产生的HARMonics太强则会影响接收性能
例如LTEB173倍谐波就会影响LTE B4的接收性能。如下图 :

因此ASM在Tx路径,会内建LPF。
例如RFMD的RF8889A

Data sheet同样也会标注其Harmonics大小

而我们知道  在PA的线性度衡量中
主要分为AM-AM
与AM-PM
AM-AM是关于振幅方面的失真
因此上述的DCOffset,谐波,以及IMD(InterModulation)
皆为AM-AM失真
AM-PM是关于相位方面的失真

影响指标有EVM
既然ASM也要考虑线性度   线性度不佳   除了会有以上AM-AM失真的现象
同样也会有AM-PM的失真现象   导致EVM不佳
如下图:

由上图可知  当ASM输出功率越大 (表示PA输出功率越大)时
其EVM就越差
当然  如前述   PA输出功率越大  线性度就越差
但是由上图可知  即便是一样的输出功率   一样的PA
若ASM线性度也差
那么PA的非线性   加上ASM的非线性   会使得EVM来得更差
所以可以明显看到  SKY13319的EVM(蓝线)
比其他两个差许多
这表示ASM的线性度  对于整体的EVM   确实有影响

另外   ASM看出去的相位    会影响其谐波大小

倘若ASM有严重的AM-PM失真
也会使其谐波更加恶化
虽然如前述  ASM通常会内建LPF
但LPF毕竟是无源组件   会增加PA的Post Loss
而PostLoss越大   其PA输出功率越大   那么线性度就差  同时耗电流上升
另外  通常ASM内建的LPF   对于谐波   顶多只有10 dB~15 dB的抑制能力
若PA产生的谐波实在过大  光靠ASM内建的LPF  并无法完全抑制

最重要的一点   ASM内建的LPF  是砍PA输出的谐波
无法砍ASM输出的谐波
换言之   若ASM有严重的AM-PM失真
则其谐波会严重影响其他频道的RX性能
(除非ASM输出 再加LPF  但这样又会增加PA的Post loss)

所以由上述可知  ASM同样也要考虑线性度
亦即P1dB越大越好
尤其是PAR较大的调变技术

因为这些PAR较大的讯号   必须以Back-off来维持其线性度

否则若输出功率超出线性区,波形可能会被截波,导致失真,
进而使线性度变差,  TX性能劣化,如下图 :

当然   ASM的线性度   会取决于架构   以及制程
例如MEMS制程的ASM
其P1dB可以高达85 dBm

但也会取决于其控制电压   如下图

一般而言   控制电压越大   其线性度越好 (但耗电流增加)

其他详情   可参照

在此就不赘述

网友:
很好,很通俗啊,图文并茂。

网友(2015-06-11):
非常好的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