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拼板怎么拼

楼主(2015-03-14):
        各位大侠,用cadence画板,是怎么拼板的呢?还是需要用其他工具呀?

网友:
用allegro拼要注意解决丝印问题,其实也简单,网上大把教程
思路:先导出丝印为ART格式->复制->删除带*丝印->导入ART到silkscreen层
再根据需要v-cut或打邮票孔

听说用cam350也可以,没试过

网友:
拼过一次,给忘了。哈哈哈。大概思路是自己做个丝印层。

网友:
    Cam350拼板在学堂有视频教程

网友:
    没特殊要求的话,板厂可以直接拼的,如果有特殊拼版要求,你可以再Cadence 里拼好外形,比如废料边的尺寸,定位孔的位置,邮票孔的大小及位置,标注好 V-CUT d的位置等信息。常规的指令就可以完成

网友:
    layout前先在AUTOCAD里面拼好板存成DXF然后导入allegro后再开始layout省心省事!我们都是这样!

网友:
    可以在art里添加一个panel;在board geometry增加panel项,此项panel及outline add到art里,根据制成能力要求(就是v割或者邮票亦乔连)怎么方便就怎么拼板即可.

网友(2020-07-23):
    感觉有点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