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PCB如何改板框

楼主(2015-03-14):
哪位大神教教我如何改板框?
就是在一个已经画好布完线的pcb板中如何改板框?Board Outline为什么删不掉?

网友:
    一定要先選到Board Outline;
    打開檔案,按滑鼠右鍵,選Board Outline
    才能針對Board Outline作修改的.

网友:
    如果板框变动比较大,还是从CAD导dxf文档,重新导入比较好,导入的时候记得选Ad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