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芯片选型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3-14):
要设计一块8路AD同步(时间同步、相位同步)采集的板卡,分辨率≥14bit,采样率≥5Msps。AD数字输出进FPGA。AD9252是8路模拟信号进,8路数字信号串行LVDS输出;
AD9251则是2路模拟信号进,2路数字信号并行输出(D0A-D13A、D0B-D13B)。
理论上选择AD9252,一片即可;
选择AD9251,需要4片,要额外考虑芯片间同步问题。
想请教下各位,如果串行LVDS输出,在FPGA内串转并时,是不是容易产生不同步的问题?如果并行输出,要多走不少线,芯片间的同步实现难度大不大?
初次使用AD芯片,有类似开发经历可否麻烦给个参考电路或其他优选芯片。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并行时间同步好做一点,串行的同步在FPGA端有点麻烦。
不过,你的采样率不高,可以用9252,但如果PCB有位置,而且FPGA离AD芯片不远,最好还是选择并行。
如果你担心不同的芯片处理的速度不一样而影响同步,那么同一个芯片不同通道处理速度也有可能不一样,所以9252和9251是一样的。
不要在找其他的AD转换芯片了,analog device 已经是业界最好的了。

网友:
如果用9251, 建议9251输入的时钟由FPGA打进来,而FPGA的采样时钟由9251的输出时钟来提供。

网友B:
以前用过4个双路并行的AD7760,芯片有个同步管教,同步比较好做  9251没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用过4个双路并行的AD7760,芯片有个同步管教,同步比较好做  9251没用过

谢谢啦!AD9251也有个同步管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并行时间同步好做一点,串行的同步在FPGA端有点麻烦。
不过,你的采样率不高,可以用9252,但如果PCB有位 ...

回答得很详细,非常感谢!
我犹豫要不要使用多片是考虑片间同步信号的处理。AD9251有个SYNC管脚可用于片间同步,如何保证4片AD9251收到的SYNC信号严格同步?
是利用FPGA的全局时钟直接输出4路SYNC信号,还是使用独立的时钟驱动芯片分路输出SYNC?如果使用FPGA全局时钟直接输出4路的话,假如20Msps的采样率,SYNC的PCB布线走等长,FPGA内部延时问题不大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回答得很详细,非常感谢!
我犹豫要不要使用多片是考虑片间同步信号的处理。AD9251有个SYNC管脚可用于片 ...

我建议用FPGA全局时钟出同步,20MHz时钟对现在的高速信号来说可以忽略不计,不要担心信号线延时,根本可以忽略不计,但为了信号完整性,一定要走菊花链,或者加个同步的buffer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建议用FPGA全局时钟出同步,20MHz时钟对现在的高速信号来说可以忽略不计,不要担心信号线延时,根本可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C:
高大上的东东,赞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高大上的东东,赞一个。

fallen兄又取笑我了,这种东西对你而言还算高大上啊
话说之前没留意fallen兄EDA365版主的头衔啊,新晋升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allen兄又取笑我了,这种东西对你而言还算高大上啊
话说之前没留意fallen兄EDA365版主的头衔啊,新晋 ...

为人民服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