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导出emn,emp文件对结构出现这样的错误

楼主(2015-03-14):
大侠们
pads导出emn,emp文件对结构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,请指导

错误图

错误图

楼主:
大侠们
PADS导出emn,emp文件对结构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,请指导

网友(2020-12-04):
来学习下,刚好今天导emp文件也出错

网友(2021-01-29):
1、原理图PART ATTRIBUTES 增加Geometry.Height,填上相应高度数值。注意单位mm一定要填写上。
2、pcb layout 里面封装,做封装时器件丝印外框设置在top层,原点设置在中心,即可。
3、板厚设置 setup/ layers defin.. /Thick.. /输入各层厚度,即可得到pcb板厚。
4、导出,emn emp
5、pro/e 导入EMN

网友:
你的错误是没有填器件的物理高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