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低温试验后,绿油起泡问题

楼主(2015-03-16):
情况是这样:
       在相对湿度95%,温度-28度——65度的情况下做高低温循环试验后PCB出现很多处地方绿油起泡的情况。从-28度到65度升温时间约30分钟,从65度到-28度降温时间约90分钟。
请教各位兄弟姐妹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?从PCB的质量上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升温的这个热冲击有点猛嘛

网友:
高低温试验有一个升温曲线要求,不能升太快,先看看再说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应不会这样,普通阻焊板一般能耐  -55℃(15min)——常温——125℃(15min),100个循环都不会起泡(参照tm 650测试方法)
可能的原因,供参考:
1)  铜面粗糙度太小,阻焊与铜面结合力差
2)  阻焊油墨的CTE与板材的CTE差别太大
3)  阻焊油墨印得太薄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回答,我先试试改温升的时间试试。

网友:
还有有可能是板内有湿气,板要烘烤,一般150度4小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回答,我先试试改温升的时间试试。

结果出来的话发布出来啊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结果出来的话发布出来啊楼主

会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。其实版主说的很专业,按照TM-650标准,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。

楼主:
原因分析如下:
1.这段时间天气潮,测试用的PCB存放已经有一段时间,估计PCB是受潮了。
2.先做低温的时候,湿度也很高,更容易使PCB受潮。
3.接着做高温试验,没有先烤板。

网友(2015-07-02):
这是板厂质量问题,如果板厂在印油墨时烧烤时间和温度都达到, 不会有这问题出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