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C-DC 输入6-40V 输出3.3V 500mA 小体积 ,少原件的IC,价格在1美金

楼主(2015-03-16):
在选一个小体积的DC-DC

网友:
MC34063A 很便宜

查了下果然很便宜,收藏!

网友:
这么宽的电压要求
我建议看看LT的

网友A:
楼主,本人不太建议你使用34063A,因为频率太低,压差太大,这就造成了你的电感的体积过大。附件的IC你可以参考一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本人不太建议你使用34063A,因为频率太低,压差太大,这就造成了你的电感的体积过大。附件的IC你可以 ...

谢谢你的建议,顺便问一下ETA2821的价格,还有供货稳定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建议,顺便问一下ETA2821的价格,还有供货稳定吗

去年上半年有用过出了一批货。具体信息我帮你问一下,再回复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年上半年有用过出了一批货。具体信息我帮你问一下,再回复你。

谢谢,想问一下ETA2821电路中的D1你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想问一下ETA2821电路中的D1你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

帮我看看原理图怎么样,你用的电感体积多大的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我看看原理图怎么样,你用的电感体积多大的?谢谢

我以前用的SS34,这个地方选择肖特基,反向耐压大于VIN(max),正向电流大于输出平均电流,最后必须留有一定的余量。电感我以前用的CD75 15uH

你自己可以计算下,你的18VAC是峰值还是有效值?

网友B:
LM2842,600mA,4.5V~42V.
电源芯片 : SOT-23-6
二极管:SOD-323 1A 60V肖特基二极管
电感:4*4mm 1A 150uH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M2842,600mA,4.5V~42V.
电源芯片 : SOT-23-6
二极管:SOD-323 1A 60V肖特基二极管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用的SS34,这个地方选择肖特基,反向耐压大于VIN(max),正向电流大于输出平均电流,最后必须留有 ...

用一个变压器调压0-20V A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一个变压器调压0-20V AC

那应该是有效值了,你可以自己计算下,电感,电容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应该是有效值了,你可以自己计算下,电感,电容等。

随便问一下,马达驱动IC熟不熟,我要40V1.5A以上小体积的驱动IC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随便问一下,马达驱动IC熟不熟,我要40V1.5A以上小体积的驱动IC。

不熟悉,这方面就是小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随便问一下,马达驱动IC熟不熟,我要40V1.5A以上小体积的驱动IC。

爺死踢(ST)L298

网友:
踢哀(TI)TPIC0107B

网友:
肥死卡爾(Freescale)MC33899

网友C:
陰特細兒(Intersil)HIP4082

這顆只是 Gate Driver,MOS 管還要外掛,但規格宣稱可以撐到 80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陰特細兒(Intersil)HIP4082

這顆只是 Gate Driver,MOS 管還要外掛,但規格宣稱可以撐到 80V。

谢谢你建议,不过体积太大了,最好有SOIC8封装,我驱动一个马达正反转 ,空间有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建议,不过体积太大了,最好有SOIC8封装,我驱动一个马达正反转 ,空间有限。

40V / 1.5A 沒有 SO8 那麼小的封裝啦!

小弟現在有用阿力狗Allegro)的 A3909,它只有 18V / 1A,芯片規格說可以併起來用增加驅動電流,但耐壓還是只有 18V。

网友C:
還有一種選擇啦!

業界有賣 4 個 MOS 管兜成的 H 電橋H-Bridge),但如果是 MCU 控制,GPIO 撐不到 40V 這種高壓,你得再加兩顆三極管來推。(如附圖)

因為你寫驅動 IC,一般是指這種整合好,數字訊號就可以推的芯片,所以我沒拿 H 電橋H-Bridge)出來。

网友:
這顆可能會較好買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随便问一下,马达驱动IC熟不熟,我要40V1.5A以上小体积的驱动IC。

我也推荐个?TPS54260,2.5A,3.5~60V输入,频率可调,100K~2.5MHZ,MSOP8封装,电感电容体积小,二极管用SS36或以上.最大的优势是,货源足,电子市场网上随便抓,但是比SOT23的肯定要贵一点.

网友D:
不过话说回来,要体积小,建议还是用同步DCDC,省去二极管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过话说回来,要体积小,建议还是用同步DCDC,省去二极管.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還有一種選擇啦!

業界有賣 4 個 MOS 管兜成的 H 電橋(H-Bridge),但如果是 MCU 控制,GPIO 撐不到 40 ...

谢谢

网友(2015-05-06):
MP2451,0.6A,SOT23-6。  电表行业普遍使用,价格约为¥0.8  RMB,与LM2842引脚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