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UFBGA的规则设置

楼主(2015-03-16):
如图,UFBGA 100个脚的,7X7,脚间距0.5,ball的尺寸为0.25mm.

我看了版主的书只是写了步骤,但是没有说这些间距要多大钻孔是什么比例,还有安全距离规则那些。比如布线多粗之类的,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设置的间距过孔之类,扇出完全不对。请问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芯片不需要扇出把!外面俩圈直接走线,内圈往中间打孔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不需要扇出把!外面俩圈直接走线,内圈往中间打孔!

谢谢 就是不懂BGA 想当然以为要扇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