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7.9.2差分对设置问题

楼主(2015-03-16):
在网络表中经常看见有些网络出现^^^的符号,诸如“IN377^^^”,其中往往包含多个网络,在设置差分对的时候怎么处理?

网友:
这是看作一个电气网络了,你可以把他们分开,分成几段查分分别对待,如果不是对称的,那么就不用管不对称的那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