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!怎么删除XNET 信号啊?

楼主(2015-03-16):
请问大侠!allegro怎么删除XNET 信号啊?

网友A:
    知道怎么设xnet么?就在添加模型那里删除模型。
    之前论坛里有类似帖子,搜索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知道怎么设xnet么?就在添加模型那里删除模型。
之前论坛里有类似帖子,搜索吧

    兄弟这个模型你是整块删除还是 单个删除啊?我上次一直删不成功!晕死我了?

网友:
    全删除也可以,就是你红线那个。。
单个删除也可以,就是上面选择某个元件,然后,model那里,选择no model。就单独删一个了。

你怎么删不掉了?

网友A:
    如果删掉还有,就db check下,之前好像确实有网友说需要更新一下什么东东,忘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如果删掉还有,就db check下,之前好像确实有网友说需要更新一下什么东东,忘记了。

    哦 谢了

网友B:
    除了LS说的方法,也可以用edit  - property   然后选择comps,  选择你需要删除的器件,勾选delete  删除sig  model即可,此种方法也可以批量给comps赋予已有的属性,方便建立X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除了LS说的方法,也可以用edit  - property   然后选择comps,  选择你需要删除的器件,勾选delete  删除si ...

    谢谢告知!又学习了

网友(2024-09-07):
    怎么使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