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铺好的静态铜,现在器件做了调整,现在该如何铺铜呀

楼主(2015-03-16):
已经铺好的静态铜(很多地方手工挖的),现在器件做了调整,现在该如何铺铜呀

网友:
    改成 dynamic copper ,或者手动修,或者重新铺铜

网友:
    删掉重新铺,再避让;
    或者在需要避让的区域再铺一块静态铜箔,然后用与当前静态铜箔合并,再做一次避让;
    或者把原来的Void删掉,同时把里边的Boundary修一下,等于是扩大静态铜箔的面积,再重新避让一下;

网友:
    果断删掉,重新来过

网友:
    支持楼上,铜皮的相关处理是ALLEGRO一大败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