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种原理图封装怎么制作?

楼主(2015-03-16):
不熟悉pads,为什么这种常见的器件在原理图封装库里面找不到?请问像这种外形不是方框、不规则的与原理图封装怎么制作?谢谢!

网友A:
用Create 2D line来画梯形,绘制过程中,画到拐角处点右键,菜单里有个Add Ar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Create 2D line来画梯形,绘制过程中,画到拐角处点右键,菜单里有个Add Arc。

我用得9.5中文版,画梯形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另外是不是创建任意的元件,都是先建立“CAE封装”,再编辑“元件类型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得9.5中文版,画梯形是什么意思?

梯形说的是封装外面那个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另外是不是创建任意的元件,都是先建立“CAE封装”,再编辑“元件类型”?

操作顺序不是唯一的,我一般是先做好CAE封装和PCB封装,然后再编辑元件类型。

网友:
设置好栅格,用路径画,该圆弧的地方圆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