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检测HDI dangling via 的思路

楼主(2015-03-16):
检查dangling via单从有没有网络是不够的,比如HDI板 我有三种via:1-2,2-3,3-4,在画板时比如我打孔1-3,但是不小心多打了3-4的孔,这两孔是叠在一块的,所只检查没有网络是检查不来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?谢谢

网友A:
我的想法是取的via的座標與StartEnd, 然後與座標上的Path比對,如果StartEnd超出path的層面,就是有問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想法是取的via的座標與StartEnd, 然後與座標上的Path比對,如果StartEnd超出path的層面,就是有問題

这种方法不可行吧,假如的孔是2-3呢,我多打了1-2和3-4的呢?

网友:
一層一層的檢查via 和 via的距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方法不可行吧,假如的孔是2-3呢,我多打了1-2和3-4的呢?

那第一層跟第四層就會有via沒path

网友(2015-05-05):
    dangling via是会把多余的3-4的孔报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