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徐老师您好,向您请教一个问题。

楼主(2015-03-16):
徐老师,您好@Xuxingfu,买的您的新书。 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下。主要是针对下面这个图。是我按照您的书来进行仿真的。

疑问一,对箭头处的电容不是很理解,这个是在ads仿真中出来的电路,这里的电容的意思就是对地是开路的意思么?  就是利用开路线来代替电容么?,那么这个开路线到地的距离有讲究么?
疑问二,仿真给出了微带线的设计图形,但是这样的情况下,比如箭头2处,我们的走线宽度一般设置为多少呢,以及箭头2处的走线长度是多少呢?
疑问三,对50欧姆的铜轴天线不是很明确,比如我在仿真的时候,P2作为一个负载是接地的,但是50欧姆的铜轴天线一端接的是从信号源过来的走线,一段就是什么也不接了,并没有接地,请问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负载呀,负载不都是接地么,这个天线没有接地,我们把这个天线称为什么样子的负载呢?
这个是我的三个疑惑,还请徐老师能解答一下,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A:
1.你理解对的,开路线等效电容 2.箭头长度是0  3,天线---》50欧负载,也就是只接一个Term,看S11情况

网友:
我靠,开路时这么来的。有道理,涨知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你理解对的,开路线等效电容 2.箭头长度是0  3,天线---》50欧负载,也就是只接一个Term,看S11情况

非常感谢徐老师的解答。我还有一点疑惑,1. 箭头2处的走线长度实际上是W1+6.423,也就是等于0.248+6.423mm么,也就是说我图中类似箭头2处的走线的长度都是0。那么ADS为什么要把走线给画出来呢,这样会给想我这样的小白造成误导。
2. 还有下面的TL1这个微带线应该尽量远离地吧?  一般远离多少?
3.您说的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 。    天线---》50欧负载,也就是只接一个Term,看S11情况。
   有的负载接地,所以我能理解这是一个负载。但对于只接一个Term,也就是只接一个馈点,这个就是一个不解地的负载么?

网友A:
1.和PCB预拉线一个道理,代表的只是网络,没有长度。

我见到,很多工程师不能这根线意义。

2. 是不是要远离低,这是算出来的,一般和底层GND平面也就是常见的板厚 0.6 0.8 1.0mm等;

3.简单理解:天线有接地的,只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低频地不一样,他是以电磁和磁场场的形式表现出来,看不见而已。

内汇集的波和微带线一样理解,电力线指向地(具体要看天线种类),有参考地;而辐射到空中的一部分电磁波可以理解为没有GND,波的性质发生变化。

所以天线是将传输线导引波转换为空气传播平面电磁波的一种装置。

所以如果测试一个天线,天线回流到Term的-端。

以上个人的通俗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和PCB预拉线一个道理,代表的只是网络,没有长度。

我见到,很多工程师不能这根线意义。

非常感谢徐老师的指导,自己学习射频觉得有很多费解的地方。

关于您的第二个回答2. 是不是要远离低,这是算出来的,一般和底层GND平面也就是常见的板厚 0.6 0.8 1.0mm等;

我疑惑的是,在图中我标记出来了,首先与这个微带线在同一平面的地,就是我铺地的时候,应该要注意同一平面的地尽量远离这个微带线吧。 您说的可以计算,请问一般是怎么计算,还是说匹配电路这一部分不需要铺地。  只是在底层大面积铺地。 那我们是怎么计算出来与底层平面需要的距离呢?还是说0.6mm  0.8mm  1.0mm都可以呢?

希望徐老师能在空余时间解答我的疑惑,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