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框架类的最大承受电流的计算方法

楼主(2015-03-16):
各位大侠:
       请教一个问题,怎样确定一个已至横截面积S,长度L的导体的最大承受电流。知道LF的材料就可以知道电导率p,也就可以确定电阻的大小R。但怎样才能确定该部分导体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呢?谢谢!是根据导体达到熔点的温度计算吗?

楼主:
没人回答吗?自己顶!

网友A:
好像没听过这事,框架类的封装,电流瓶颈在金丝键合那里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没听过这事,框架类的封装,电流瓶颈在金丝键合那里吧。

请问有计算键合线熔断电流的较为准确的计算公式吗?谢谢

网友:
线径1mil        0.64826692, 熔断约2.2A
参考值。 本身跟金线的环境也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