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解决】Router不能更改线宽

楼主(2015-03-16):
用的是pads 9.5英文版。
我在Layout中设置了布线规则的安全线距0.3mm,推荐线宽填了0.4mm
在地线和电源线的NET规则里设置了安全线距是0.4mm,推荐线宽那里填了0.6mm

但我切换到Router布线的时候,不管是设置线宽为1.3mm,还是按W来设置线宽,地线的线宽都是0.6mm,不能更改。

请问怎样保留安定的安全线距的情况下,又能在ROUTER布线的时候更改线宽?
谢谢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刚才发现怎样实现自己的目的了。
在ROUTER的时候选中整个电源的网络,再设置电源的线距就行了。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呢?是不是Router设置了最大线宽是0.6MM的原因呢!

网友B:
你设置的最大线宽是多少呢?

网友C:
特殊规则的优先权比一般规则高,所以不能改,除非改变特殊规则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特殊规则的优先权比一般规则高,所以不能改,除非改变特殊规则设置

但我只是想设置电源线和地线的安全线距大点而已。但那些最大最小和推荐走线也要设置才行。我也不想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设置的最大线宽是多少呢?

最大线宽为2mm,但现在就是设置了推荐走线之后改不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呢?是不是Router设置了最大线宽是0.6MM的原因呢!

还没解决,、我最大线宽是2mm,但由于电源和地线的规则设置了,就只能按推荐的线宽来走,所以目前的做法就是,先不设置电源和地线的特别规则,所有的线都统一的线距

网友:
    楼主顺序好像搞反了,应该是先设置规则,再去走线,规则级别应该高于走线,

网友:
    你这个一看就是给网络单独设规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