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T9555的用法

楼主(2015-03-16):
各位大神,谁用过CAT9555这个I2C转IO口芯片,能不能一路I2C直接接3个CAT9555,而不用中间接I2C的buff芯片。小弟中间没有接BUFF芯片,现在CLK信号上拉不上去,只有0.5V左右。求救。急

网友:
不用接BUFF芯片呀

网友:
我做过一个项目,一路I2C上挂了4个CAT9555芯片的

网友:
楼主你的问题,是不是I2C的地址有冲突了或者上拉过大等问题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,只要通过A0、A1、A2把三个芯片的地址设为不一样就可以了,保证地址不冲突。CLK只有0.5V需要检查下原理图,和PCB,以及焊接

网友:
可以直接接的,设好地址就可以了,找找其他原因吧   焊掉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