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4原理图电阻电感电容的值变成默认值如何还原

楼主(2015-03-16):
    今天打开之前保存的原理图发现里面的电阻都变成了1K,电容都变成了100pF,电感都变成了10uH,之前保存的值都被覆盖了,请问如何恢复,我使用的版本是14.3.16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若是方便的话不妨 整理一个简单的案例 来回现 导致问题的操作

网友:
    应该是软件自带的元件库造成的

网友A:
    没办法(只能从之前的备份文档中找了),
altium器件更新时不注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也没有想到 常规的更新要怎样操作,只能是以规避的方法实现器件的整体更新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没办法(只能从之前的备份文档中找了),
altium器件更新时不注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也没有想到 常规的更新 ...

好吧,谢谢。
    习惯不好吧,我是一个一个重新加上去的,还好不是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谢谢。
    习惯不好吧,我是一个一个重新加上去的,还好不是很多。

    没有理解altium的封装更新理念,现在为了稳妥 仅敢在 sch 下批处理选定对象后进行封装的批更改。
封装库中直接进行更新暂时需要慎重执行,避免不必要的更新差错(如你提到现象)

网友B:
    从SCH库更新SCH个别器件,应只更新相应的器件,而不是更新所有的。撸主,你操作失误了。
    至于更新回去,楼上也说了,只能找备份文件或手动一个个改。还好器件不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从SCH库更新SCH个别器件,应只更新相应的器件,而不是更新所有的。撸主,你操作失误了。
至于更新回去,楼 ...

    即使是只更加相应的局部器件,也会导致 值被修改,这个话题 可能需要准备一个 基本的可供大家测试用的

    测试案例 来 让大家共同 了解,操作 并 规避 (不排除是操作不当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即使是只更加相应的局部器件,也会导致 值被修改,这个话题 可能需要准备一个 基本的可供大家测试用的
    ...

    对于阻容感,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,谁没事儿更新这些玩啊。
    一般更新的话,都是更新某一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对于阻容感,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,谁没事儿更新这些玩啊。
一般更新的话,都是更新某一芯片。

    实际操作中,
    可能会碰到 原理图是由多个不同风格的 阻容器件堆叠组成,
这时可能会批处理快速统一原理图风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