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,在EE中,一些元器件的丝印OUTLINE和REF DES被不小心删除和乱了,如何恢复

楼主(2015-03-16):
请教下,在EE中,一些元器件的丝印OUTLINE和REF DES被不小心删除和乱了,但库中元器件的封装是正确的,
如何恢复呢?谢谢。

网友:
ECO里replace cell里的Reset

网友:
在ECO菜单选择replace cell里的Reset,选中器件,然后设置对话框下边为选择的器件,然后确认就回来了,还不影响其他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