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5导入网表后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16):
请教,为什么导入原理图到PCB后,出现丝印大小不一的问题。请问大家,是什么原因?谢谢!

网友A:
丝印跟本身的元件有关,我一般关掉,到最后调丝印的时候在统一设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丝印跟本身的元件有关,我一般关掉,到最后调丝印的时候在统一设置!

谢谢!

网友B:
可以FILTER里选择LABAL,选中所有,统一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FILTER里选择LABAL,选中所有,统一调整

这位兄台,小弟初学PADS,用的是中文版,没找到你说的那几个设置

网友C:
导入PCB图的器件丝印字体大小不同,是因为建库时设置的不一样。图1,。
可以通过改库(每个器件name的字体大小)来解决。
也可以在pcb空白处右键--->筛选条件--->只勾选“标签”--->回到PCB图按ctrl+a--->alt+enter,来统一修改。

图1

图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导入PCB图的器件丝印字体大小不同,是因为建库时设置的不一样。图1,。
可以通过改库(每个器件name的字体 ...

多谢!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,我曾经也遇到过,高人指点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