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出PDF的时候能不能静像?

楼主(2015-03-16):
    如题,allegro导出PDF的时候能不能静像?请各位大侠指点。谢谢

网友A:
    是导出还是打印?打印肯定能,导出我还没用过呢,应该也能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导出还是打印?打印肯定能,导出我还没用过呢,应该也能吧。。。

    导出,我看了好久,没发现有mirror这个选项

网友B:
    EXPORT-PDF导出的结果是根据artwork的设置来的,所以镜像设置需要在artwork里面右下侧打勾 filem mirrored选项,最终的PDF即可镜像

网友:
    直接用打印的方式吧,有mirror选项

网友:
    今天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,在gerber文件设置mirror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EXPORT-PDF导出的结果是根据artwork的设置来的,所以镜像设置需要在artwork里面右下侧打勾 filem mirrored ...

    谢谢,学习了

网友:
    学习了,这个在软件里选了很久

网友:
    好久没泡论坛了 又学了一招

网友C(2015-08-25):
引用 网友B:
    EXPORT-PDF导出的结果是根据artwork的设置来的,所以镜像设置需要在artwork里面右下侧打勾 filem mirrored ...

您好,请问一下,我要将丝印导出DXF格式有没有办法出来是mirror的。感谢!!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请问一下,我要将丝印导出DXF格式有没有办法出来是mirror的。感谢!!!

    参考学堂视频教程:https://www.eda365.com:5280/course/161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参考学堂视频教程:https://www.eda365.com:5280/course/161

版主,您好。我刚看了这个教程,里面貌似没有提到如何导出丝印层是mirror过的。现在是这样的,我想要导出底层的丝印的DXF是mirror过的。有没有办法?感谢!!

网友:
    课时2讲的不就是导出底层mirror过的dxf吗?

网友(2022-05-20):
    导出PDF的时候在gerber里面勾选镜像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