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gerber的时候老是出Warning,请大侠指点

楼主(2015-03-16):
2金币
出gerber的时候老是出Warning,
其中一段,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...
    DEVICE-TYPE           GERBER_RS274X
    OUTPUT-UNITS          INCHES
    FILM-SIZE             2400000 1600000
    FORMAT                3.5
    ABORT-ON-ERROR        NO
    SCALE                 1
    SUPPRESS-LEAD-ZEROES  YES
    SUPPRESS-TRAIL-ZEROES NO
    SUPPRESS-EQUAL        YES
    UNDEF-APT-CONT        NO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PROCESSING FILM < DRILL >
     TO FILE < F:/GM8138S_HW_V1_0/0305/DRILL.art > ..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ILM PARAMETERS :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defined line width                6.000
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   NO
  Mirror 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NE
  Rotate ang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NE
  Offset x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
  Offset 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
  Plot negati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
 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
  Draw holes only                     NO
    WARNING: 0 width line found at (-890.000 2942.000)
           ...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.000
    WARNING: Multiple 0 width lines;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.
           ...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.000
    WARNING: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(-440.500 7531.500)
           ...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.000
    WARNING: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;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.
           ...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.000

PERTURES USED: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TYPE       SIZE/NAME                   ROT   MIRROR MODE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CIRCLE     0.00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RK
    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,这是其中一段,不是很理解

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SILKSCREEN-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SILKSCREEN-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PASTEMASK-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PASTEMASK-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SOLDERMASK-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SOLDERMASK-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VCC created
        GND created
      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
        INN1 created with warnings

网友A:
定义不带宽度属性的,出在gerber中是多少。图中圈圈中不是0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义不带宽度属性的,出在gerber中是多少。图中圈圈中不是0就行了

我写的是6mil ,

网友(2017-01-16):
版图尺寸太大了,可能在导入DXF或者什么的时候图形飞到边界了~可以调整版图尺寸或者在Manufacturing->Photoplot_Outline中绘制一个光绘外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