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skill里这个错误是咋回事?

楼主(2015-03-16):
老是提示:W- (SPMHA1-121): Illegal pad name.

代码如下:

              pad_list1=nil
              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
                ?layer "TOP", ?type 'REGULAR,
                ?figure 'RECTANGLE, ?figureSize 20:30) pad_list1)
              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TOP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?type 'THERMAL, ?figure 'RECTANG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figureSize 40:50) pad_list1)
              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TOP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?type 'ANTIPAD, ?figure 'RECTANG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?figureSize 40:50) pad_list1)
              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SOLDERMASK_TOP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?type 'REGULAR, ?figure 'RECTANG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?figureSize 20:30) pad_list1)
             axlDBCreatePadStack(axlFormGetField(testForm "padname"), nil, pad_list1 t)
             axlPadstackToDisk(axlFormGetField(testForm "padname"))

楼主:
是创建smt Padstack的一个skill

网友A:
你的pad名稱是不是有問題
axlFormGetField(testForm "padname")

我改成下面是正常
padname = "AA_PAD"
pad_list1=nil
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TOP", ?type 'REGULAR, ?figure 'RECTANGLE, ?figureSize 20:30) pad_list1)
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TOP", ?type 'THERMAL, ?figure 'RECTANGLE, ?figureSize 40:50) pad_list1)
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TOP", ?type 'ANTIPAD, ?figure 'RECTANGLE, ?figureSize 40:50) pad_list1)
pad_list1=cons(make_axlPadStackPad(?layer "SOLDERMASK_TOP", ?type 'REGULAR, ?figure 'RECTANGLE, ?figureSize 20:30) pad_list1)
;axlDBCreatePadStack(axlFormGetField(testForm "padname"), nil, pad_list1 t)
; axlPadstackToDisk(axlFormGetField(testForm "padname"))
axlDBCreatePadStack(padname, nil, pad_list1 t)
axlPadstackToDisk(padname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pad名稱是不是有問題
axlFormGetField(testForm "padname")

谢谢,我很纳闷,我copy你的这段程序,还是不行, 按理说应该不会有错的啊,但还是报 illegal pad na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