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tabook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3-16):
为什么使用databook时出现这个错误?如何解决呀.
3 o: ?6 h' d: M- g' Q谢谢!  b/ {0 u- a  A+ S

网友:
数据的alias(别称)有错,应该是你建数据库的时候某些步骤出错了

网友:
需要设置数据源,指向你的数据源路径。

楼主:
我设置的应该没错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