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6 drill table 里面拉出来没有信息内容?

楼主(2015-03-17):
    allegro16.6 drill table 里面拉出来没有信息内容?重新在拉出来,就拉不出来了

网友:
    确定打开了钻孔层?
Drill Legend对话框中的各项参数都设置好了?

网友:
    用Tools->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,把表格删了重新提取呢?

楼主:
    不行,这些都试过

网友:
    方便的话把文件传上来看看吧

楼主:
    在我自己的电脑上是可以的,但是我同事的电脑不行,不是文件的问题!

网友:
    看看环境变量参数设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