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计算并找出最小铜皮的宽度

楼主(2015-03-17):
    如何计算并找出最小铜皮的宽度,
    例如一个铜皮有VIA孔,和VIOD,怎么才能找出并计算出最小宽度? 是否有什么函数可以做到?

网友:
    貌似没有这样的函数

网友:
    請問大家現行的檢查方法是如何?我對這個議題也是滿有興趣的。
    我目前的檢查的方法完全是土法煉鋼,先目視瓶頸的位置,然後再人工扣除via等非shape的寬度

网友:
    获取该铜皮的外框,然后进行Expand外扩一些,用外扩后的poly与原图形做 ANDNOT,获取到的所有图形用airgap获取间距,记录最小值既是neck距离最小位置

网友(2015-06-01):
    只有静态铜可以检查shape-che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