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 “snap pick to” 的用法

楼主(2015-03-17):
    如题,请教哪位大神讲述下,snap pick to 的用法,有文档最好。感谢!

网友A:
    将操作对象抓到光标上以后,将鼠标移动到需要对齐的对象范围内,例如需要对齐到焊盘中心,那么鼠标要在对应焊盘的范围内,再单击右键snap pick to->Pin
其他的都是类似的方法。

网友B:
    目前好像没看到这样的文档,这个工具对定位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操作对象抓到光标上以后,将鼠标移动到需要对齐的对象范围内,例如需要对齐到焊盘中心,那么鼠标要在对应 ...

感谢 版主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感谢 版主的回复

亲学会了?没能明白

网友:
    就是把鼠标点到一些特殊点上,比如器件引脚中心,弧线圆心等特殊点,如果没有这功能,那很多点只能自己一个一个算了

网友:
    谢谢楼上介绍。

网友:
    一个一个试试就知道,勇敢一点。。。

网友:
    自己平时多试试,看看对应的特殊点到底是哪个,这样才会熟记,今后才会得心应手

网友C:
    捕捉别的都不行,感觉一点作用都没起到。求指教

网友C:
    我选择snap pick to via,怎么捕捉不到via,是哪里设置不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捕捉别的都不行,感觉一点作用都没起到。求指教

我也用的不熟,可以慢慢研究下,我一般都是用坐标复制的,感觉速度有点慢

网友:
    一个一个试试。感觉一下。就知道功能了。反正我是这样干的。定位确实很方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选择snap pick to via,怎么捕捉不到via,是哪里设置不对吗?

鼠标一定要放在定位的过孔范围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捕捉别的都不行,感觉一点作用都没起到。求指教

    光标移动到对应的元素附近才可以的吧

网友D:
共享下这个命令我的快捷键设置,分别定位到via pin和symbol orig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共享下这个命令我的快捷键设置,分别定位到via pin和symbol origin

我输入命令后出现:“E- Unmatched quote”  快捷键无法正常使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    共享下这个命令我的快捷键设置,分别定位到via pin和symbol origin

    我的输入是这样的:Command > alias Insert "prepopup: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 : @Via' "E- Unmatched quote
    使用Funckey 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的输入是这样的:Command > alias Insert "prepopup: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 : @Via' "E ...

prepopup后是分号,我是在ENV文件里写的

网友:
    我也用的不熟,可以慢慢研究下

网友:
    算坐标的我 表示很学艺不精啊,今天又学到知识了。

网友F:
    其实可以做个script档案,实现一键snap,,,个人觉得很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其实可以做个script档案,实现一键snap,,,个人觉得很好用

    求教怎么做...谢谢!

网友G:
    直接快捷键比你邮件快很多。Env编写
    funckey p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
funckey v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Via'"
    funckey l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直接快捷键比你邮件快很多。Env编写
    funckey p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
 ...

我擦、、其中被头像给屏蔽的你去看头像代码插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求教怎么做...谢谢!

    用楼下的更方便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直接快捷键比你邮件快很多。Env编写
    funckey p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
 ...

    env 中写入 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,COPY 之后再j 一点反应都没有,请问怎么解决呀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env 中写入 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,COPY 之后再j 一点反应都 ...

你ENV写错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ENV写错了。

    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还是没有反应啊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还是没有反应啊?

你照着图片上再对一遍你漏写了字符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照着图片上再对一遍你漏写了字符

    请问是哪个字符?我没找到耶……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    请问是哪个字符?我没找到耶……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

 @后面漏写了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    @后面漏写了吧

    是to @pin对吧?我后面都有修改,但还是不行的哎……请帮忙啊……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    是to @pin对吧?我后面都有修改,但还是不行的哎……请帮忙啊……

    我把我的ENV发给你你自己COPY吧。不知道你少了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    我把我的ENV发给你你自己COPY吧。不知道你少了啥

    copy 你的env就ok了,谢谢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    我把我的ENV发给你你自己COPY吧。不知道你少了啥

    有个问题 snap pick to  snap Offect()相对坐标能用快捷键么?

网友:
    很方便,以前还写了skill去对准

网友(2015-05-04):
    感觉这个对齐功能还没EDA365带的对齐功能好用且更方便,有不赞同的吗

网友:
    这个snap的对象有很多,执行时选择相应的对象,然后把光标放在对应的操作对象上就可以很准确的定位了。

网友:
    不错,这是一个好的定位方法

网友(2015-06-25):
snap pick to绝对是神技啊,让你告别输入坐标的时代,指哪打哪~

网友(2017-04-01):
引用 网友G:
我把我的ENV发给你你自己COPY吧。不知道你少了啥

funckey J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 我也用不了呀

网友(2020-04-19):
    搞定了,不容易;指令有些压根就不对

网友:
    16.6版本右键snap pick to貌似只有一层菜单,17.2有两层菜单,上面多了一个Persistent snap,这两层菜单的子选项是完全一样的,我就说一下有什么区别,第一层菜单是在你鼠标当前停留的位置选择后立刻执行抓取的点,并且只有一次有效,而第二层菜单选取抓取点以后不会立刻执行,需要你用鼠标去点选有效范围内才会执行,并且一直有效,除非你选择off,这个就是两层菜单的区别。

网友:
    这还用文档,多试试就ok了。很好用的功能

网友(2020-06-22):
引用 网友B:
    目前好像没看到这样的文档,这个工具对定位很方便

您好,请问如何使用这个命令?我在选取移动命令后,选取器件,然后再怎么操作?

网友:
    我给去耦电容画接地过孔的时候,那一小段线加上过孔都是选择复制功能后,用snap pick选择pin定位好,再粘贴,然后用snap pick选择pin一路粘贴到其他需要的电容上

网友:
    funckey 1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"
funckey 2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Via'"
funckey 3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  直接在env里面设置快捷键

网友(2020-09-27):
    就是抓取点

网友(2021-01-27):
segment vertex: 定位到线段的顶点
    segment midpoint:定位到线段的中点
segment :定位到整条线段
    shape center:定位到shape的几何中心
arc/circle center:定位到圆弧或者圆心
    symbol origin:定位到元器件的封装原点
    symbol center:定位到元器件的palce bound几何中心
    pin:定位到管脚
    via:定位到via
    以上先选模式,后应用到操作上

网友:
    allegro走线时线宽、角度及圆弧的切换和右键snape pick to快捷键的设置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80170-1-1.html

网友I(2021-03-06):
    光标移动到对应的元素附近才可以的吧" X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光标移动到对应的元素附近才可以的吧" X

    是的,要放到对应的对象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