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 designer 眼图显示问题

楼主(2015-03-17):
hi  all, 最近我在使用 ansoft designer进行 ddr bus 仿真,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现象, a2,a14,a4,ba1,we 这几根信号线激励源其实与其他信号线差不多,都是 prbs激励源,仅仅是初始数值不同,使用的是瞬态仿真,不过发现仿真结束后叠加眼图,这几根信号线与 其他信号线眼图是错开的,如果仅仅叠加前3ns波形,发现叠加过程明显不同。以 a2,a3来对比差异。发现 a2 分段时间窗口段分别为 1.7637ns,2ns,0.2363ns,  而 a3 分段时间窗口段分别为1.4043ns,2ns,0.5957ns. 中间时间窗口段长度都是一个 UI(2ns),但是前面和后面时间窗口长度不同,这就造成了眼图边沿部分彼此错开了。
不知各位前辈怎么处理这个情况?

楼主:
搞定了,只要对波形属性进行一下设置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