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spice仿真] Hspice中有个地方请高手帮忙解答

楼主(2015-03-17):
在做DDR仿真时 用到一个LFSR关键词,其中有个参数tap——the bits used to generate feedback,在例子中用到方式为[2,5],请高手帮忙解释下此[2,5]的意思,这个地方小弟没有理解

楼主:
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这个问题能回答你的人还真不多,先记在我这里,今天没空,包帮你解决。

网友:
如果方便,把工程发给我,我帮你看看

楼主:
工程没有问题 参照厂家和例子设置可以跑通  目前我想知道这里这样设置的意义
工程发不出来 公司不允许外发资料  见谅

网友A:
Tabs = [ 5, 2 ]
Total 5 stages shift register as tab1,tab2,tab3,tab4,tab5 sequence, tab 5 is output.
XOR the outputs of stage 2 and 5 (tab 5, 2)  as the input of shift register.
For exmaple, if seed =1
The initial Q state of register are 00001, the next input bit for register 1 is XOR tab2 and tab5, it should be 1.
The second Q state of register are 10000, the next input bit for register 1 is XOR tab2 and tab5, it should be 0....... and so on.
The random output bit string will be: 1000010101110..... , repeat after 32 bits.
Different seed and tabs will give different bit sequence.

网友:
LFSR (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)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,通常是数字信号的伪随机码(PRBS)的一种码形发生器,
可以理解为一种加密形式。,来产生PRBS7-----PRBS127不同长度的数字信号码形。
LFSR的原理就是把输出的代码与输入的代码进行异或后再输出.

如你跑的这个例子:

vin out gnd LFSR (0 1 0 1n 1n 10meg 3 [2, 5] rout=10)

.option POST

.tran 10p 10u .end

信号低压为 0, 高压为1,延时为 0ms,上升下降时间各为1ns,速率10Mbps,种子(seed)为3(00011)

[2, 5]表示输出的第二个和第五个码型与输入的做XOR(异或)后再次输出,Rout=10欧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希望可以帮到你在hspice一路上走的更远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  已经解释很详细了

网友(2015-05-01):
7七楼讲解的相当详细,受教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abs = [ 5,
Total 5 stages shift register as tab1,tab2,tab3,tab4,tab5 sequence, tab 5 is output ...

能翻译的通俗易懂点吗?
英文看着有点费解啊!!!
TKS!

网友(2015-09-17):
7七楼讲解的相当详细:victory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