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电路图MOS的作用

楼主(2015-03-17):
1、电路中的MOS的作用,是如何导通的。
2、电容C387的作用?

网友A:
不就一开关电路么,
另外C462在哪里?

网友B:
PMOS管:OTG-ID置低时,三极管导通;对于mos,此时Vgs小于0V或者说阈值,MOS打开。电容?位号没看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MOS管:OTG-ID置低时,三极管导通;对于mos,此时Vgs小于0V或者说阈值,MOS打开。电容?位号没看到

电容标错了  是那个C38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就一开关电路么,
另外C462在哪里?

C387

网友:
C387用来延迟Q32的导通与关断,拿个软件仿真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387

C387就是增大GS的电容,跟GS电容并联目的就是软启动,减缓上升沿,降低器件的应力。

网友:
MOS作用——开关
OTG-ID为高的时候,Q17导通,Q32的G极低于VBUS,Q32开通。
OTG-ID为高的时候,Q17关闭,Q32的G极等于VBUS,Q32关断。
为什么能开通,请查阅PMOS的特性。

网友:
电容作用就是充放电功能,就在VBU0上电是,R42为C378充电,Pmos 就会在充电时导通,

网友D:
C387的用途,当然是为了软启动,减缓上升沿,不过,增加缓启动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:
第一种情况是开关后面的负载在启动瞬间会从电源吸收一个大电流(浪涌电流?有些器件如LCD会明确标识出这个参数并附上测试条件,测试原理图和测试结果),由于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特性和电流补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,这个浪涌电流轻则在电源上产生一个小尖峰(举例如见下图),严重的,浪涌电流如果超过开关管的current Limit会使得开关电源暂时性保护(电压瞬间跌落较多).从这个电源动态特性图基本上可以看出,电流从0增加到3A,只在电源上产生了100mV左右的尖峰,并且在200us以内重新恢复正常.应该说这颗电源芯片的性能还是不错的.如果说在3.3V上产生100mV的尖峰不算多大个事,把这个电压换成1.1VCPU内核供电,可能谁也不敢忽视了.所以,在接通或断开大电流负载时,尽可能让负载电流平滑.个人的经验值是1ms,仅供参考.注意这个时间不宜过长,否则会引起负载时序紊乱或上电异常
第二种需要缓启动的情况,负载电流并不大,但是开关管后面有个大电容!这个问题相比第一种情况产生的后果更严重.举个例子,假设一个3.3V主开关电源滤波电容是10UF,后面接一个MOS开关,开关后面接一个电容容量也是10UF,那么,当开关打开瞬间,如果你有示波器,你会发现,电压直线下降一半,然后再逐步上升重新回到3.3V.为什么会直接下降一半?因为开关打开的时候,就相当于把一个充了3.3V的10UF电容跟一个没有充电的10UF电容直接并在一起,结果就是两个电容都只有一半电压了....然后,悲剧发生了,系统复位了--不复位那才叫怪呢.
看起来楼主的图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,虽然只是充电电路,而不是内核或主电源,从设计角度来说,减小冲击是对的,因为电源入口产生的尖峰也同样会转移到各路输出端,只是幅度会有所减弱而已.

图文并茂!

网友:
正解,PMOS是开关,OTG_ID控制开关的导通,电容和电阻一起是为了缓冲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387的用途,当然是为了软启动,减缓上升沿,不过,增加缓启动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:
第一种情况是开关后面的 ...

高手!

网友:
yangcanhui07分析的比较详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