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FORM中如何将输入的数据传递给其他变量 求教

楼主(2015-03-17):
在FORM中如何将输入的数据传递给其他变量 如图如何将输入的数据传递给 skill程序内部变量  求指教

网友A:
axlFormGetField() 這個函數

网友(2015-07-13):
引用 网友A:
axlFormGetField() 這個函數

请问如果要获得field中的内容该怎么做呢?例如下面的图片中,我想把field中的内容存在一个list中,一直没有找到方法,求指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