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成品板上增加丝印

楼主(2015-03-17):
5金币
pcb板贴片和插件都完成后,发现板子上有处丝印标记错误,想把此处丝印去掉或者涂上什么都行,再增加正确的丝印,有办法么?

网友:
用酒精试试,不过会伤害阻焊油墨,擦洗时要小心

网友(2015-07-02):
看这样的数量有多少,如果零件是贴片,取零件不方便,只能用刀片把文字刮了,破坏的阻焊油墨再补上,最后把文字印上,不过有点麻烦。

网友:
请上图片

网友:
搞个pass标贴上挡住

楼主(2015-10-16):
谢谢大家,最后采纳的是,现有的板改了元件属性和丝印符合,因为还要认证,不好用东西遮着或者涂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