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驱动

楼主(2015-03-17):
1.三相6路PWM控制  2.转速在1W以上  3.控制频率20Khz4.关于控制芯片是否可以通过与之通信的mcu来改变
换相、调速。还是说被写死在集成IC里面了,外部没办法干涉!
求驱动IC推荐!或者次无刷电机的使用、驱动经验。

网友:
各大公司都有方案。。。
有集成的,也有不集成的。。。
至于驱动IC,你的要求太笼统了,有方波的,有正弦波的,有带霍尔传感器的,有无传感器的,有V/F控制的,有FOC控制的。。。

网友:
同求,另外有这方面的系统一些的资料吗?

网友:
还是那句话,各大公司都有方案,不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解决方案,主控芯片1美金以下到10美金以上都有,
新手可以看看TI,ST,Microchip,Infineon等大公司的应用笔记,

网友:
貌似本站木有电机驱动方面的版块啊,给大家分享下入门资料吧

使用霍尔效应传感器的无刷直流(BLDC) 电机梯形控制-TI.pdf

无刷直流(BLDC) 电机的无传感器梯形控制-TI.pdf

3 相永磁同步电机的传感磁场定向控制-zhca554-TI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