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WAVE 7.0 的PI adviser 为什么不能用啊?灰色的。

楼主(2015-03-17):
siwave 7.0 的PI adviser 为什么不能用啊?灰色的。

网友:
红孩儿,我刚打开也是灰色的。

网友:
要么就是盗版,要么就是没有安装好

网友A:
看看这样行不行

在License file里加上加上如下一句:

FEATURE        siwave_pi_adv ansoftd 2013.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=ANY SIGN=8A32D3BA840AD36C SIGN2=8A32D3BA840AD36C

红色部分是跟你上面的文件一样,一准管用。;P

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样行不行

在License file里加上加上如下一句:

真的可以用了,多谢版主!

网友:
真的可以用了,多谢版主!

网友:
破解小技巧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