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于Package的求教!!!

楼主(2015-03-17):
请问Preserve和Repackage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,谢谢!!!----------问题已解决,有个location加入了特殊符号,不能识别

楼主:
问题延伸一下,我package原理图时选择preserve不成功,但选择re-package却成功了,后来我把package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都删掉了,重新package(这个时候选择的是preserve)是成功的。 成功后我再选择preserve 进行package的时候还是不成功,和以前问题一样,哪个大神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,谢啦,很急

网友A:
    有没有什么报错提示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没有什么报错提示呢?

已经解决了,谢谢,syntax error,最后发现一个refdes的有特殊符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