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如何能导入器件swap pin属性?

楼主(2015-03-17):
如题,求教allegro如何能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自己编辑器件属性,并导入板中,使器件具有swap pin的属性?

网友A:
    用第三方网表,修改对应器件的Device文件的方式可以实现。

网友B:
需要在原理图symbols里设置pin group,在pin group里面输入一个符号, 然后保存,重新调入网表即可swap pin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用第三方网表,修改对应器件的Device文件的方式可以实现。

谢谢指点,之前一直不知道该对第三方网表做什么,原来是修改器件的device文件,查阅help文件后找到修改方法,再次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需要在原理图symbols里设置pin group,在pin group里面输入一个符号, 然后保存,重新调入网表即可swap pin  ...

    谢谢,不过我的问题是没有原理图,直接在PCB里面修改swap pin的属性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,哈哈...

网友C:
    第三方网表文件?怎么修改呢?请教大神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    第三方网表文件?怎么修改呢?请教大神。

可以看看软件帮助,看学堂视频,或等论坛的培训活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看看软件帮助,看学堂视频,或等论坛的培训活动。

    恩 好的,有机会,一定要学学!感觉不懂的还有很多很多。

网友(2024-01-05):
    不需要 直接把Symble 解锁,然后用Ctrl选中需要交换得Pin,右键就有Swap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