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 IC 产生的EMI问题

楼主(2015-03-17):
27M有源晶振,EMI 432M频点超标严重,用频谱仪探测,ARM IC表面的能量最高,PCB的地,甚至机器外壳都有较高的能量辐射,断开晶振供电,晶振不起振,432M频点消失。

工作时,3.3V电源(晶振和IC的供电)也有该频点能量辐射,

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,谢谢

网友:
从你的说明来看,你应该是扫的裸板,那么首先看你的电路设计,再看你的PCB设计,看是否都符合EMC要求

网友:
有源晶振电源建议加电容电感电容∏滤波.

网友:
432 M 是 27M 的 16 次谐波,你这个辐射应该是此晶振的问题,晶振电源做滤波处理,晶振周围建议用地包围,尽量靠近 IC 放置!